[i.MX] I.MX6Q中gpu-viv-bin-mx6q 与gst-plugins-gl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4-05-29):
  I.MX6Q中gpu-viv-bin-mx6q 与gst-plugins-gl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是否有相关文档提及两者关联性?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它们两个的用途在文档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中有详细的解释,你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们两个的用途在文档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中有详细的解释,你查看一下。 ...

我再次查看了一下,没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次查看了一下,没有吧?

第8页中gst-plugins-gl-[version].tar.gz: It is a GL plug-in source package.有说的啊,关于你想了解gst-plugins-gl细节的话你就要google一下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再次查看了一下,没有吧?

文档12页中的两个表格,你可以看到这两种packages的作用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