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果HEX文件大于其FLASH存储会不会有影响,高手

楼主(2014-05-29):
匿名
最终写入的是bin文件啦,bin文件要比hex小。能写入就没有问题,写不进去会有提示的。

网友A:
既然想到这个问题, 不如打开 hex 文件研究一下.
其实就是个文本的数据描述文件. 网上有很多 hex 文件格式的解释.
通常 hex 文件大小会是 bin 文件的 2到3倍, 或更多.
以 bin 为准.

网友B:
FLASH 用作EEPROM ?  事先就要计算好了不要冲突...

网友C:
转成BIN文件看大小,以BIN大小为准。

另外,BIN不一定比HEX小。对于51,我可以用写几句代码,HEX只有几十字节,但是BIN有几十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