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汇编语言问题

楼主(2014-05-29):
请问各位大侠:

asm("movlb  2");
这个语句是神马意思,主要作用是神马?

网友A:
应该是BSR=2的意思。

网友B:
asm("movlb  2");

asm()是一个在C代码中嵌入汇编指令的宏,这段的意思就是在上下文代码中嵌入 movlb  2; 这一段代码

网友C:
18系列的指令吧

楼主:
BSR又是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BSR又是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

BSR是分页寄存器,用来选择哪个bank的。 bank select register。如果你不知道啥是bank,就别玩PIC了。

网友B:
使用C根本不需要去管BANK,竟然在C代码中嵌入切换BANK的指令,这个代码写的有点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