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现成的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4-05-29):
有没有现成的开关变压器,包括图纸和IC,。

网友A:
变压器属定制元件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买一个现成的方案,那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C:
我TAOBAO最近买个个升压的高频变压器,做逆变用

楼主:
没有做高频变压器?提供过现在的高频变压器和方案。

网友D:
做开关电源有关的变压器要自己设计,用现成的搞不好。要么你买半成品套件

网友E:
其实现成的变压器都可以拿来直接用,只要注意初级次级和辅助的匝比就可以了,这个变压器原先是做几伏的,你换个别的IC照样能做几伏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那叫“标准件“,没有行业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