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配置管脚

楼主(2014-05-29):
手上有一块IMX6Q sabreauto开发板,打算使用自己的一块tft液晶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程序跑起来的时候,可以隐约看到看到有图像,就是背光就是没打开,看不清楚。
在u-boot阶段屏幕背光一直打开的,但内核跑起来之后,背光就关掉了。
看了一下linux/arch/arm/mach-mx6/board-mx6q_asbreauto.c里边初始化的相关代码,初步认为可能是屏幕换了,但背光控制的管脚没正确映射起来。
如何控制背光的使能?各个管脚在寄存器(??)中是如何映射关联起来的?看不懂IOMUX 、 PAD …… 感觉挺复杂的,英语文档好有压力。哪位大神可以点拨一下,给通俗的讲讲管脚配置的具体步骤,新手先谢过啦!

楼主:
第一次发帖啊,怎么刚开始提问就显示“此帖已结(0)”
会有人回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帖啊,怎么刚开始提问就显示“此帖已结(0)”
会有人回答吗? ...

没事,欢迎楼主关注飞思卡尔论坛。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屏的接口是LCD的还是LVDS?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屏不是飞思卡尔BSP中包含的话,你需要将你使用的屏的driver添加上,并做相应的修改才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屏的接口是LCD的还是LVDS?

谢谢!是LVDS的。但跟“原配”的飞思卡尔的液晶屏接口不太一样,做了一些修改,(原配的和我自己的)两组连接线各剪了一半出来,拼在一块,最终使得一端可以插接在板子的,另一端可以插接在我自己的液晶屏上。

已经根据文档,在linux/drivers/video/mxc/ldb.cldb里边添加了自己的配置,在内核启动参数里边配置了“正确”的参数,话说,图像可以显示出来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呢?

现在遇到的是背光的控制问题,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学习管脚的配置步骤,这样子可以驱动后面可能需要的其他一些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关于LCD的配置这里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59949#359949
https: ...

待我好好看看,貌似会有帮助……

楼主:
周末 + 端午节 + 六一儿童节
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周末 + 端午节 + 六一儿童节
祝……

同祝哈,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