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help

楼主(2014-05-29):
想从明天起每天更新一段ISE help的翻译。
翻译的不好的地方,欢迎大家鄙视。

楼主:
Analyzing power
Power Analysis Overview功率分析概述
功率谱分析和估计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是可用的,如下图所示。

功耗分析和器件选择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功率要求高度依赖于你的设计的逻辑功能。在设计周期的早期,你可以按以下步骤将估计用到的资源输入到Xilinx功率估计器(XPE)计算出需要的功耗:
选择器件
XPE会告诉你最适合当前设计的器件。
确定电压规范和其他电源属性
  电子表格标高为每个电源提供大量的电源需求报告。
定义冷却需求
  电子表格报告预期的结温,大量的设备功率消耗的,与到其他设备的片外电流。
实验与实施。
  你可以权衡功率的影响和实现成本来确定你的设计。
在设计实现中的功耗分析
  综合实现后,可以用XPA工具得到一个详细的功耗分布,并将设计分解成单个元件。此外,你可以从仿真文件中引入精确的设计活动。这将确定设计是否能满足功率要求。设计不符合要求的,XPA协助寻找降低动态功耗的方法,如采用低功耗技术或修改软件的选项。
可以使用的XPA实现如下:
验证功耗预算是否超出。
验证热预算是否超出。
确定降低功耗的策略。

网友:
支持一下,版主V5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