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布局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其它软件我不知道,altium布局我一直觉得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元件多时候,所以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你们是怎么布局的,有什么技巧和方法分享一下,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按照信号走向布,我是这么来的。。。。

网友B:
按照信号走向 按顺序按类依次摆放

楼主:
你们说得太大概了,,你两位说的这些我也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元件多的时候眼花嘹乱,觉得很不好布,不知道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布的,,有什么技巧吗,或是有好的方法也行啊,,比如说导入PCB时就会分好类等等。

楼主:
布局的视频官方有提供吗?

网友C:
AD布局非常方便的,怎么布局主要是经验问题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还是有一些通用的原则,建议楼主多看看书、别人布的板

网友D:
先按电路模块来布局
再确定接口电路位置
然后按信号流向来把电路模块放入板框内
最后再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