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4-05-30):
电子技术学了一点,想做个单电源转双电源的电路,然后网上搜了个“经典”电路,如下

自己焊了一个小模块电路,芯片迅速发热,那个热的程度都不能忍受!
可是书上就是这样的,还会错吗?
好吧,网上找找吧,似乎运放还有电流型和电压型的,终于是找到了,说是电流型运放得在输出和反向端加个大于1K的电阻,这样可以防止过热。(百度文库的一篇名为“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与电压反馈运算放大器的区别与应用”(作者:张强)的**提到的)
于是,我加上5.1K电阻,依旧发热严重,51K,510K还是一样没有改善。
继续找,在百度百科里(词条名为“电流反馈型运放”),在“应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下,有一点“7、电流型反馈放大器不能用作电压跟随器的接法”的说法。感觉绝望了!
查过TDA2030a,似乎没有看到有“电流反馈”的字样,但是有个高输出电流,
不知到有没有哪位大虾有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先谢了!

网友A:
去掉C2,C3测试下;
你具体电路怎样的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另外后面接的啥负载啊???
接上电容,就是接了个容性负载,或者负载电容,串个电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C2,C3测试下;
你具体电路怎样的发上来看看

:victory:去掉C2,C3后,电路正常了,我还想问问,这个准备给其他的双电源IC供电,不知到可不可以?只能等到明天结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C2,C3后,电路正常了,我还想问问,这个准备给其他的双电源IC供电,不知到可不可以?只能 ...

:loveliness:
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C2,C3后,电路正常了,我还想问问,这个准备给其他的双电源IC供电,不知到可不可以?只能 ...

或者选择大功率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C2,C3后,电路正常了,我还想问问,这个准备给其他的双电源IC供电,不知到可不可以?只能 ...

这些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三极管驱动

这个TDA2030a貌似可以达到30W的驱动了,为什么还要加三极管驱动啊,刚才试着给IC供电没什么问题,就是我把示波器的地接到那个电路的输出,结果还是出现发热严重。接一个发热的速度远慢于接三个示波器的地。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的地对某个地方有电容效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TDA2030a貌似可以达到30W的驱动了,为什么还要加三极管驱动啊,刚才试着给IC供电没什么问题,就是我 ...

30W,那驱动就不用加了;
示波器的地,和大地是通的,你量下就知道了;:)
当然这个为啥发热我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W,那驱动就不用加了;
示波器的地,和大地是通的,你量下就知道了;
当然这个为啥发热我不是很清楚 ...

恩,我测了示波器和电源上的地是连在一起的,不过电源上的这个地是悬空的,我测过地与负端和正端的电压都是零。我想应该不是接地的问题,看样子还得找一下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测了示波器和电源上的地是连在一起的,不过电源上的这个地是悬空的,我测过地与负端和正端的电压都 ...

恩,仔细找找,想想总能知道原因的

网友B:
自己焊的,先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仔细找找,想想总能知道原因的

恩,还是谢了,结贴了,自己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焊的,先查短路!

恩恩,

网友C:
这个我也下去的大哥电路的看看的吧

网友D:
再看下楼上的放大运算器的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