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Jlink-ARM-OB能不能用来调试飞思卡尔Kinetis的芯片

楼主(2014-05-30):
如题;比如K60,KL25,KE02

网友A:
楼主你看看你购买的地方, Jlink-ARM-OB是不是支持飞思卡尔的kineti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看你购买的地方, Jlink-ARM-OB是不是支持飞思卡尔的kinetis呢

打算自己DIY呢,不是通用的SW调试么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在K60_100: Kinetis K60以太网100 MHz MCU的软件与工具 那栏的 硬件开发工具-仿真器/调试器 (4)下没看到这种仿真器。
不过官网这个页面显示的仿真器可能不全面,所以不排除你那个 Jlink-ARM-OB支持我们芯片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自己DIY呢,不是通用的SW调试么

我们的是通用的SW调试接口,但是你的这个是否支持,需要问你购买的地方。
实在不行,你可以自己试试能不能烧嘛。

网友B:
从某宝上搜 Jlink-ARM-OB来看,大多都写了支持飞思卡尔的M0+、M4内核芯片的,还有直接拿FRDM-KL25Z开发板演示的。
不过你最好还是去SEGGER官网确认一下
http://www.segger.com/jlink-ob.html

网友C: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