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什么工具切割电路PCB板呢?

楼主(2014-05-30):
如果需要做的小板子比较多的话,一般都拼版拼起来,再开几个长槽孔。但是PCB厂家一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如果这样做,收费也高很多。所以我想把小板子拼起来,不开孔,然后自己裁剪PCB就可以了。不知道有啥好的工具呢?

网友A:
找合适刀面的硬质合金刀具,配合机架就可以开槽了
不过 拼板 或者 V割 好像没贵多少吧?你自己割板的成本也不会低到哪去,而且板子太小了,怎么组装焊接?

网友B:
买个小切割机吧;
技术好的话,用手持的也可以;

网友C:
我同事为省PCB费用就是又购买了一台小电动切割机,切割的也蛮平整,就是切割时噪音大、灰尘大!
如果自己是老板,这钱可以省,否则,为省这点费用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合适刀面的硬质合金刀具,配合机架就可以开槽了
不过 拼板 或者 V割 好像没贵多少吧?你自己割板的成本也 ...

现在是做样品,如果开槽就要贵很多了

网友A:
刀具、机架,也不算便宜。如果很多这种样品板,也可以自己搞

网友D:
我都是用小钢锯,蛮好的

网友E:
那个装修工人用的 手持切割瓷砖的那个切割机就可以

网友F:
不是大批量
就勾刀+尺子
一边划几刀
一拜就断了

网友G:
做批量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板厂不多收钱的。打样,学生才会在乎这点吧,,

网友H:
最好的工具就是锯条啦

网友I:
我有雕刻机

网友J:
同意9楼,上钩刀.钢尺,省力迅速.
也可以自己D一个台锯,淘宝也有现成的卖.diy的,200多.

网友K:
勾刀是样板切断最佳的工具,国产的1块钱一片,割一块板子就明显钝了,两块板子就得换刀片。进口刀片5块钱一片,割10块都不会明显钝。国货当自强...

网友L:
去找能做“微割”的PCB厂,不应该加价的,微割的成本极低。
只有几块的话,自己切割没问题,稍多一点,效率太低了。

网友L:
在PCB上开长槽当然很贵,开槽比微割贵的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