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er error:Reset failed - Target held in reset state

楼主(2014-05-30):
焊了几片stm32f205rgt6,IAR 下载,发现大部分出现User error:Reset failed - Target held in reset state。
量NRST脚电压,大概0.8V,请香版主指点!

网友A:
用的JLINK,JTGA接口吧?
经常下载失败,有时下载成功,这个意思吗??

楼主:
不是jlink,用的是st-link swd.现在是下载不了,一下载就出现User error:Reset failed - Target held in reset state.
有尝试把BOOT0拉高,BOOT1拉低,NRST还是0.8V的样子。

网友B:
查查供电,包括Vdd、Vdda还有Vcap,然后查查复位脚。一般跟BOOT引脚没关系

楼主:
VDD 3V3,VDDA 3V3,VCAP 1V2,复位脚没有发现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VDD 3V3,VDDA 3V3,VCAP 1V2,复位脚没有发现存在短路情况。

以前有下载成功过吗?

楼主:
有成功过一次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25923-1-1.html
与这个现象有些类似。

楼主:
应该是碰到黑心卖家,买的问题芯片,换了一批芯片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