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低温启动

楼主(2014-05-30):
在很多客户应用场合会考虑到低温下的启动能力,模块在低温下启动不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模块的供电电源功率是否足够,一般情况下,模块在低温下的启动能力较常温弱,需要的启动电流较常温大,如果低温下启动不良需要检测一下模块的输入电压是否出现跌落现象。
在第一种原因的测试中如果都是正常的,需求检查一下外围电路参数是否存在问题,比如说EMC电路,外接共模电感和电解电容,由于电解电容在低温下容量会降低,且输入端的共模电感对启动电流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此时建议增大电容或选择低温性能好的电容。

网友A:
突然好奇北极地带的那些电子设备是怎么工作的?万能的版主可以科普一下吗?

楼主:
温度比较低的场合一般在选择电子器件是有要求的,必须承受低温的应用环境。

网友B:
在靠近模块的周围微微加热也是可以的;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比较低的场合一般在选择电子器件是有要求的,必须承受低温的应用环境。 ...

那是多少呢?一般元器件耐低温在-40℃,再好一点的-55℃,别说北极,就在俄罗斯用起来估计都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周围元件收到影响

网友C:
感觉电脑低温也出问题

网友D(2014-11-01):
我只需要-25度

网友E:
器件选好了这个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