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下写24c512时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我用51的外部中断计数,在计一定数时候把数存入24C512并从串口发送出去。用proteus仿真,串口发送是对的,可是写入512的有错误 ,从I2C Memory看会出来掉点,报告如图

楼主:
没人帮忙吗??求教啊!!!!

网友A:
先单独测试读写24C512

网友B:
用51模拟IIC,不是说不行,但实现起来一堆程序,很麻烦。在处理器日新月异的今天,强烈不建议。

网友C:
51模拟IIC,没有任何问题,访问24系列EEPROM很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测试读写24C512

单独的读写是没问题的,加入到中断计数里就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1模拟IIC,不是说不行,但实现起来一堆程序,很麻烦。在处理器日新月异的今天,强烈不建议。 ...

开始选单片机的时候就选了个89S53,现在没法改了``

网友A:
读写时要关闭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时要关闭中断。

这样的话脉冲计数就不准了啊,会少很多个脉冲。我是外部中断计数,T0定时器用做计算脉冲的速度。主程序里就是判断一定个脉冲数后用查寻方式从串口把个数和速度发出并且写入24C512里

网友A:
你写24C512的时候来了中断,时序就乱了。不能保证正确写入。
所以说,你这么搞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24C512的时候来了中断,时序就乱了。不能保证正确写入。
所以说,你这么搞是不行的。 ...

郁闷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没其他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用两个单片机,一个计数并发送。一个接收,并存储。
不过存储时也要关中断,用查询方式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单片机,一个计数并发送。一个接收,并存储。
不过存储时也要关中断,用查询方式接收就可以了。
...

额,郁闷了啊,加个小的单片机去控制存储~~:dizzy: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51模拟IIC,不是说不行,但实现起来一堆程序,很麻烦。在处理器日新月异的今天,强烈不建议。 ...

开什么玩笑

就在今天,即使MCU有硬件IIC,我都一直用GPIO模拟IIC

相反模拟的比硬件的还容易实现些,还要简单些,

当然是指模拟主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什么玩笑

就在今天,即使MCU有硬件IIC,我都一直用GPIO模拟IIC

用IO模拟IIC的代码更容易移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郁闷了啊,加个小的单片机去控制存储~~

我猜你的外部中断计数频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的外部中断计数频率很高

1KHZ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