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RMII 问题

楼主(2014-05-30):
版主,我在“Hardware Development Guide for i.MX 6Quad, 6Dual, 6DualLite, 6Solo Families of Applications Processors”文档中看到使用FEC功能的RMII描述,请问相关的BSP包在在哪可以下载?还有u-boot也支持的驱动程序也帮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我准备自己做一块板子,使用文档中推荐的电路,但不知道软件该如何修改。网卡芯片为LAN872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自己做一块板子,使用文档中推荐的电路,但不知道软件该如何修改。网卡芯片为LAN8720A。 ...

你好,在飞思卡尔官网的BSP中都是有的,不知道你是要参考飞思卡尔哪块板子做的,准备使用linux还是android。如果是i.MX6Q-SDP的话,它的linux BSP你在飞思卡尔官网上可以download,下载地址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RDIMX6SABREPLAT&fpsp=1&tab=Design_Tools_TabL3.0.35_4.1.0_ER_SOURCE_BSP 编译好以后在源码中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建议你参考linux BSP结构文档 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pdf (1.83 MB, 下载次数: 17) 以及 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 (719.5 KB, 下载次数: 12) 来看,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自己做一块板子,使用文档中推荐的电路,但不知道软件该如何修改。网卡芯片为LAN8720A。 ...

你想使用LAN8720的话是可以的,除了硬件要连接正确以外,软件你要做相应的修改,默认使用的是RGMII (AR8031 1000M bit Ethernet phy) ,所以你要把AR8031该为LAN8720。具体的修改文档官网上没有提供,参考我刚给你的文档,建议你先看看理解理解,然后尝试修改一下。有客户已经修改成功的。另外这里给你提供一些官网论坛上的一些链接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1、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47943#347943
2、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46656#3466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贴,大家一起交流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