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福禄克手持式万用表和安捷伦台式6位半万用表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4-05-30):
我需要测量PCBA的输入端电源和地之间的阻抗,用福禄克万用表正接测出来的阻值是3.4M欧姆,反接测出来是181K欧姆。 然后用安捷伦台式万用表测,正接测出来是2M欧姆以上, 反接测出来是48K欧姆。
PCBA输入端电源和地之间,应该不是纯阻性负载。 因为我拿一个电阻,不管正接反接,两个万用表测出来的值是一样的。
现在问题来了,哪种万用表测试的结果是正确的呢?
还有,万用表测试的原理大概是什么样子?我想如果要得到正确测量值,首先要搞清楚万用表的原理。
或者,可以用RCL meter直接测出来?

网友A:
两种万用表的测试结果都正确,
两个表测试的条件不一样而已,

网友B:
你这个电阻不是线性电阻,内部有许多PN结,是非线性的,和电压电流有关。
不同万用表的不同电阻档,加到测试电路的电压和内阻都不一样。
你得了解万用表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同意大家的看法,所以如果是非线性阻抗的话就没必要这样测量了,你测出了值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D:
你的负载是非线性的;
手持万用表和台式万用表,测量电阻,加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台式万用表用恒流源加到负载上,测量负载2端电压,计算出电阻;
手持的加的是电压信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也在怀疑这么测没有意义。 最初这个测试的初衷是为了测量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的并联电阻,保证和LC并联的电阻不会太低(>100K欧姆),而影响到谐振回路。LC谐振电路是和电源的输入端并联的.

网友E:
用另外一个表的电流档, 测试这个表测试电阻的时候输出是多少电流.

网友F:
请检察两块仪表的电池是否充分足够!

i55
头回听说台式万用表是用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过, 帮忙顶一下

这么热心啊

网友H:
测非线性系统的阻抗,不同的测试电流,得到的接过就不相同。也就是说,楼主的问题是测试方法不对,得到的结果不同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