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关USART接收字符串的问题,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4-05-30):
我这样接收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如果在中断中接收的话,应该怎么做,求指导

网友A:
看看你的接受函数是怎么写的了

楼主:
难道高手都去***了吗???

网友B:
查询接收之前,需关闭串口中断...

网友C:
串口助手发0x55 或者0XAA,再发到pc端。最好自个写个发送函数,不要用打印函数。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我觉得他的思路就有问题,你问下他串口接收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的思路就有问题,你问下他串口接收的流程

uint16_t USART_Receive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 Receive Data */
  return (uint16_t)(USARTx->DR & (uint16_t)0x01F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询接收之前,需关闭串口中断...

额    我没有用中断      本来单个字符的话接收发送正常    然后改成这个样子打算接收字符串    结果程序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助手发0x55 或者0XAA,再发到pc端。最好自个写个发送函数,不要用打印函数。容易出问题。 ...

程序直接就死在上面接收的那个while里面了   有点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他的思路就有问题,你问下他串口接收的流程

跪求前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跪求前辈指教

总觉得你的程序怪怪的,但又说不出什么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我没有用中断      本来单个字符的话接收发送正常    然后改成这个样子打算接收字符串    结果程序 ...

把程序简化,再增加,看看那条语句引起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你的程序怪怪的,但又说不出什么来

版主大哥qq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程序简化,再增加,看看那条语句引起跑飞了...

前辈qq多少   跪求指导

网友D:
先别想在中断里怎么做,在MAIN函数里肯定可以做的,好好顺一遍。写个发送程序,用串口助手回显一下,看看到底收到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别想在中断里怎么做,在MAIN函数里肯定可以做的,好好顺一遍。写个发送程序,用串口助手回显一下,看看到 ...

什么都没有收到    很纳闷    程序会直接死在那个接收的whil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别想在中断里怎么做,在MAIN函数里肯定可以做的,好好顺一遍。写个发送程序,用串口助手回显一下,看看到 ...

现在每次中断只能接收到一个字符   但我想要接收的是字符串     这么应该怎么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你的程序怪怪的,但又说不出什么来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程序简化,再增加,看看那条语句引起跑飞了...

谢谢大家了    这块最后接收用的中断    然后再接收和发送那块加了点延时        数据没有丢失    效果很好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接受函数是怎么写的了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    这块最后接收用的中断    然后再接收和发送那块加了点延时        数据没有丢失    效果很 ...

解决了就好...

网友F:
接收数据之前,需要看接收状态寄存器!

网友G:
先单步调试一下看看问题具体出在哪个环节,手机看不到楼主的图片,标志位什么的判断了么?

网友H(2014-07-25):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你的程序怪怪的,但又说不出什么来

这么做肯定有问题。while中一直在运行接收数据。没有判断串口接收到完整的一个字符的代码。。。至少得等到串口接收到数据才能往下判断。在res=receivedata前加个判断语句if(接受到数据)res=。。。。

网友I(2016-03-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兄弟啊,在下还是不懂啊,能不能给个例程啥的呀
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