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USB的状态机 状态

楼主(2014-05-30):
这个 controlstate变量看的好像是叫状态机     它到底代表了USB模块的什么状态   这些状态是怎么转换的   谁知道这个啊

网友A:
额,这个问题太大了。。。代码本身是对usb协议的翻译。。。。还要区分是host还是device。。。。
你这张图里面还有msc的协议在里面。。。。太复杂了。。。。看协议,看代码。。。看个3,5遍后,有不清楚的
再问。。。。

网友B:
control state,顾名思义就是USB控制传输(USB协议中四大传输类型之首。之首是说它最重要,也最复杂)过程中的状态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trol state,顾名思义就是USB控制传输(USB协议中四大传输类型之首。之首是说它最重要,也最复杂 ...

这些状态都代表了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状态都代表了什么啊

作为host的时候,ep0通过控制传输进行枚举,正常情况下device回ack,但是可能由于device或是host配置等可能的问题,导致no-ack 或 STALL; IN 通俗的说,host想得到数据了,描述符啊什么的,就告诉device,你给我传过来! OUT,host想配置device了,就发相应的数据过去!总而言之呢,都是由主机发起的,具体的还是仔细看看代码和协议啊,自己理解的就更加透彻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作为host的时候,ep0通过控制传输进行枚举,正常情况下device回ack,但是可能由于device或是host配置等可 ...

嗯,有点道理~

网友D(2014-12-04):
正在搞,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