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压电路EMI设计

楼主(2014-05-30):
做了一个DC-DC升压电路,发现EMI辐射和传导抄的厉害,该怎么改善,请教各位大神各抒己见,给点方案。

  电路原理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目测是几百K的频段超了,可能是Cout小了?

网友B:
有解决办法,在你的电源(AC)输入端添加Y电容和X电容,随后加一个EMI共模电感,输出测也加EMI共模电感。另外多加一些磁珠,滤高频差分,具有吸收高频1M以上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解决办法,在你的电源(AC)输入端添加Y电容和X电容,随后加一个EMI共模电感,输出测也加EMI共模电感。另 ...

输入都是DC24V 范围16.6—32V 输出600ma 36V 二极管是为了防反作用,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案,加多了的话成本会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几百K的频段超了,可能是Cout小了?

输出470uF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470uF的电容

把你的板PCB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板PCB图发出来看看

电路看附件

网友A:
感觉Cout离续流管远了点,另外升压出口也应该加一粒小电容/或者二极管出来的两粒小电容,移一粒到输出端去会表现好点

网友C:
布局布线、滤波,看超的是哪个频段?

网友D:
驱动LED要用这么繁琐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都是DC24V 范围16.6—32V 输出600ma 36V 二极管是为了防反作用,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案,加多了的话成本 ...

解决问题 和 成本 这两者就是一对矛盾来的,不可能兼得的...

网友F:
输入电解电容用高频低阻的,开关管升压二级极加磁珠,调整MOS驱动能力。LAYOUT大电流开关部分隔电容尽可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Cout离续流管远了点,另外升压出口也应该加一粒小电容/或者二极管出来的两粒小电容,移一粒到输出端去 ...

由于板大小限制了,Cout不得已才放这么远.我想在MOS管端做处理,吸收尖峰,加RC电路或者加磁珠(贴片式的mos管不好加磁环),输入端想做个差分电路和共模电路,类似如图所示:这是降压电路常用的方式,升压用上不知道后级会不会受影响。不知给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请多提宝贵建议。

楼主:
欢迎大家多提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电解电容用高频低阻的,开关管升压二级极加磁珠,调整MOS驱动能力。LAYOUT大电流开关部分隔电容尽可能 ...

嗯,好 谢谢给出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LED要用这么繁琐的电路?

IC外围拓扑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布线、滤波,看超的是哪个频段?

请看上图所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IC外围拓扑是这样子的

换个IC吧,比这个简单的IC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IC吧,比这个简单的IC多得是

IC已经定型,只能在这基础上进行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