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25M晶振接PHY,和 MCO输出25M 接PHY,哪种方式好?可靠些

楼主(2014-05-30):
25M晶振接PHY,和 MCO输出25M 接PHY,哪种方式好?可靠些

网友A:
个人感觉外接晶振吧;
外接晶振,可以放芯片附近;
通过MCO输出,线就远了;
频率的稳定度也不一定是你所需要的;
搞不好哪天死机了;

网友B:
好多次想用MCO代替25M晶振,板子画到最后还是画上晶振

成不成的不知道,不过省下几毛钱太没必要了,还要占用TIM1定时器

网友C:
用MCO輸出25M,全系統72M->50M或是120M->100M,除了效能低外,USB也無法使用,USB需要24M倍率。

网友D:
当然晶振好

网友E:
有源的最好,MCO信号的驱动能力实际一般,长时间运行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