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板子是咋画的?

楼主(2014-05-30):
1.红色区域是怎么画的?

2. 这个是负片画法吗,负片是怎么画的

网友A:
红色部分是局部铺铜然后打几个孔;第二张图你问的是中间空的部分吗?在那里放个keepout层就可以了

网友B:
1、选中需要走大面积铜的NET,直接对那个net铺铜,然后调整间距。
2、第二张图片有两种方案,可以直接按照1的方法铺铜,或者设置成负片,然后进行隔离。注意间距

网友C:
就是普通的手动铺铜了。

网友D:
不是负片画法,负片画法是整块是铜,画线的地方就是把铜挖空

网友E:
画线,线宽,敷铜,网络,绝缘间距,禁布等基本技法的各种灵活应用

网友F:
第一张图,是用手动局部敷铜,
第二张,我一般处理是在机械一层放需要开的尺寸就可以

网友G:
用简单的铺铜即可,负片画法是针对多层板内电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