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读“低电平测量手册”时的疑惑

楼主(2014-05-30):
看下图及文中描述呢!我疑惑的是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往往会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来满足电路稳定(相位补偿作用),同样如下图在设计的时候为了得到快的响应速度会尽量减少并联寄生电容!会不会有点矛盾呢,同样的都是并联电容!难道是大小的问题?那么寄生的电容和并联在反馈电阻上的小电容大小相比如何呢(不同的电路设计肯定不同呢,一般情况下考虑呢)?在实际设计的时候应该怎样考虑呢,就是说怎样在消除并联电容的同时又能进行相位补偿呢?对电路理解不够深入请指教呢!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过度补偿会损合理的带宽,反正一个字,适当,

网友A:
说白了,找出有问题的极点,布合适的零点去补偿它,才是最佳。

网友B(点评):
或者说,这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器件效能。

网友C:
各位大神,菜鸟问下电压增益可选的放大器Vo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