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SPWM驱动无刷电机的问题2

楼主(2014-05-30):
在做电流测量时,到底在哪个点来测电流,才会准确,如果还是和方波一样在PWM中点测量的话,那时候三相都没有电流,是不是不准?

网友A:
PWM的频率要远高于电机电流的频率,所以在PWM一个周期内任一点测都差不多,只要注意减少干扰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的频率要远高于电机电流的频率,所以在PWM一个周期内任一点测都差不多,只要注意减少干扰就可以. ...

注意减少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减少干扰

如何减少干扰,具体措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WM的频率要远高于电机电流的频率,所以在PWM一个周期内任一点测都差不多,只要注意减少干扰就可以. ...

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啊,如何减少干扰呢

网友C:
应该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的频率要远高于电机电流的频率,所以在PWM一个周期内任一点测都差不多,只要注意减少干扰就可以. ...

那这样测出来的是平均值 对吗?

请指教,就是我现在把我弦波的幅值调大,但是电机的转速还是上不去,出现的情况是 幅值越大抖动越厉害,速度没有明显变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已经失步?嗯我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已经失步?嗯我是猜的。。。。。

失步的原因是电机转速过快,芯片运算已经跟不上了么?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减少干扰

具体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