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 高品质LED显示屏是如何生产的?

楼主(2014-05-30):
一、工艺、材料选择

1.采用先进技术、工艺

采用成熟的先进技术,制定合理的生产工艺标准。

2.选择优质材料

选择采用优质材料发光 器件和驱动芯片,采用模块化、标准化屏体结构;

二、生产标准化、规范化

1、防静电

LED显示屏装配车间应有良好防静电措施,并用静电仪定期检测。

2、过波峰焊温度及时间

须严格控制好波锋焊的温度及过炉时间,建议为:预热温度100℃±5℃,最高不超过120℃,且预热温度上升要求平稳,焊接温度为245℃±5℃,焊接时间建议不超过3秒。

过炉后切忌振动或冲击LED,直到恢复常温状态。波峰焊机的温度参数要定期检测。过热或波动的温度会直接损坏LED或造成LED质量隐患,尤其对于小尺寸如3mm的圆形和椭圆形LED。

3、设计电流值

LED的标称电流为20mA,一般建议其最大使用电流为不超过标称值的80%,尤其对于点间距很小的显示屏,由于散热条件不佳,还应降低电流值。   根据经验,由于红、绿、蓝LED衰减速度的不一致性,有针对性地降低蓝、绿LED的电流值,以保持显示屏长时间使用后白平衡的一致性。

4、混灯

同一种颜色不同亮度档的LED需要混灯,或者按照离散规律设计的插灯图进行插灯,以保证整屏每种颜色亮度的一致性。此工序如果出现问题,会出现显示屏局部亮度不一致的现象,直接影响LED显示屏的显示效果。

5、控制好灯的垂直度

对于直插式LED来说,过炉时要有足够的工艺技术保证LED垂直于PCB板。任何的偏差都会影响已经设置好的LED亮度一致性,出现亮度不一致的色块。

6、散热设计

LED工作时会发热,温度过高会影响LED的衰减速度和稳定性,故PCB板的散热设计、箱体的通风散热设计都会影响LED的表现。

7、虚焊控制

LED显示屏在出现LED不亮时,往往有超过50%概率为各种类型的虚焊引起的,如LED管脚虚焊、IC管脚虚焊、排针排母虚焊等。这些问题的改善需要严格地改善工艺并加强质量检验来解决。出厂前的振动测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检验方法。

8、驱动电路设计

显示屏模块上的驱动电路板驱动IC的排布亦会影响到LED的亮度。由于驱动IC输出电流在PCB板上传输距离过远,会使得传输路径压降过大,影响LED的正常工作电压导致其亮度降低。我们常会发现显示屏模块四周的LED亮度比中间低一些,就是这个原因。

以上几点是LED显示屏厂家生产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的,产品有了高品质的保证后,再制定适合的LED显示屏价格,剩下的就是研究策划相关的销售计划活动了,不愁打不开市场的大门。

楼主:
个人感觉说的很好,是个好资料,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