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E数据采集卡设备类代码的设置

楼主(2014-05-30):
如题,最近正在开发PCIE数据采集卡,PCIE接口芯片用的是CH367。可以设置VID、DID和Class Code等,但是不知道把Class Code设置为多少,系统能识别为“PCIE设备”。如PCI接口芯片用CH365,Class Code设置为1180时系统识别为“PCI数据捕获器和网络信号器”。有哪位知道的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找南京沁恒吧,他们有参考例程和技术支持;
也可以提供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南京沁恒吧,他们有参考例程和技术支持;
也可以提供样品;

手里有他们的实验板,看来只能打电话问他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他们的实验板,看来只能打电话问他们了。

:D
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

那边的工程师给发了份PCI的类代码,电话里沟通的是CH367,也就是PCIE。难道说因为PCIE是PCI的升级版,所以这些都是参考PCI来做???

网友B:
路过,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