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出现反向电压

楼主(2014-05-30):
    有一产品运行近3年后发现时钟停走,时钟芯片是DS3231M,用3.6V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源,正常时用主电源供电,电池与主电源间有反向二极管,电池供电时电流为uA级。经测试发现,电池不仅完全没有电,还出现了负电压(极性倒转),负电压甚至高达1V!请有此方面的专家解惑:锂电池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希望有大神出来解答,学习下;
你的负电压,能带负载不?接个发光二极管看看

楼主:
能否带负载没有试过,电池已经被原厂带回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带负载没有试过,电池已经被原厂带回分析了。

希望到时能公布一下原因

网友C:
似乎很诡异......
难道这个电池从来没有工作过?

楼主:
电池应该工作过了,产品出货时有针对此项测试。我开始怀疑过度放电导致,测了一下静态阻抗,约十几MΩ,即使是过度放电,也不太可能出现反向电压的现象;还有电池的钝化,也觉得不合理。现在怀疑电池内部出了问题,故请原厂分析,有结果会告之大家。也请有此方面经验或经历的朋友赐教。

网友D:
收藏查看结论

网友E:
电池君又一次超越了地球人的想象!@PowerAnts

楼主分析出了结果记得一定回来分享阿!@gg_5188

几点猜疑:
1、会不会是楼主接错了正负极?
2、楼楼确定不是你的万用表出现了问题?
3、会不会是电路中的电感什么的感应到了无线电波,
      然后对电池反充电造成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君又一次超越了地球人的想象!@PowerAnts

楼主分析出了结果记得一定回来分享阿!@gg_5188

第三个原因,好有想象力

网友G:
会不会是在测试的瞬间,外星人来了给开了个小玩笑?

网友H:
高科技,新型锂电池: 正电压用到没电再到负电压,然后反接又可以用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第三个原因,好有想象力

瞎掰的,见笑了!
无线供电,
特斯拉早就提出来了!
他的想象力比我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高科技,新型锂电池: 正电压用到没电再到负电压,然后反接又可以用一次.

你置能量守恒定律于何地阿!

网友I:
最大的可能性,是电池反应物质因某种原因膨胀,把电极和端子连接处挤开路了,并且部份反应物质进入电极与端子之间的间隙,产生化学电动势。而两种普通的金属的化学电动热不可能有-4伏多,可以判定内部正负电极还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君又一次超越了地球人的想象!@PowerAnts

楼主分析出了结果记得一定回来分享阿!@gg_5188

针对8楼朋友几点猜疑:
1、电路出了问道,首先查的肯定是电源,包括极性;另外,此前近3年电路正常工作,所以不存在接错问题;
2、和我的第一反应一样,怀疑万用表的问题,换过万用表后测试结果依旧;
3、此电路为纯电阻电路,如果说电路中存在的分布电感,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况且是无线电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针对8楼朋友几点猜疑:
1、电路出了问道,首先查的肯定是电源,包括极性;另外,此前近3年电路正常工作, ...

楼主抓紧研究研究,
说不定会引发一场能源革命,
下一个排行榜你就是第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