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有7pin 的USB接口 吗 ?

楼主(2014-05-30):
(无正文)

网友A:
7pin 的USB接口?

usb 接口, 不管 A, B, Mini 等, 都是标准的. 好象最多才 5 PIN.
7 PIN 是从人家的图纸上看到的吧, 估计还有是外壳连接或焊接焊盘了吧.

网友B:
usb 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3.0

谢谢!

回帖的意思没看明白
猜测下是:" USB3.0 是7pin"的,对吗 ?

网友C(2014-07-04):
USB 3.0采用了9Pin设计,为了向下兼容USB2.0,其中四Pin和USB 2.0的形状、PIn定义相同。另外5根是专门为USB 3.0的传输加速,称之为:Super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