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丢数据问题

楼主(2014-05-30):
我的top层下有两个模块,一个是串口收模块,一个是串口发模块,在串口收模块中,把串口收到的串行数据变成7位并行数据,再把这个7位并行数据赋值给串口发模块的一个7位并行的数据接口;当我单个数据发送的时候,没有问题,即从电脑串口调试助手,连续发送0x23(发送间隔100ms)到FPGA,然后FPGA收到串口数据后发送给上位机,没有问题,从不丢数。但我一起发送3-4个数据后,如发送0x23 0x45 0x78 0xe1,就有丢数据的现象。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试?用chipscope去检测中间的那7位并行数据,可行吗?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道你调出来了没,我之前也遇到过,原因是我检测接收的没有使用停止位到起始位的下降沿,而是直接采样电平了。你可以看下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B:
你先测试下,自己在FPGA 里面产生4个数,每隔100ms发送,看上位机能不能接收到数据,排除发送模块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可以。那就查接收模块的问题。

网友C(2014-10-13):
建议分开调试,使用格西烽火串口助手、SSCOM之类的通用串口助手,发送和接收模块分别调试,如果模块有协议匹配需求,可以用格西烽火串口助手较好,其支持主动/被动设备的模拟,也能定义任意通信协议。

网友D:
连续发送确保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在发送下一个,接收也一样

网友E:
接收快于发送时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