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为何宿主机无法播放视频文件

楼主(2014-05-30):
play, AN, ST, se, vi

我在PC端的虚拟机上,已安装Gstreamer ,通过./ltib -c  选择插件,保存退出,并./ltib 编译成功。
问题 1
那为何,我在终端上,通过命令: gplay 视频文件.avi
无法播放视频,提示如下错误:
ocean@ubuntu:~/Videos$ ls

ocean@ubuntu:~/Videos$ gplay VREC0006.avi
No command 'gplay' found, did you mean:
Command 'bplay' from package 'bplay' (universe)
Command 'aplay' from package 'alsa-utils' (main)
Command 'cplay' from package 'cplay' (universe)
Command 'play' from package 'sox' (universe)
Command 'splay' from package 'splay' (universe)
Command 'rplay' from package 'rplay-client' (universe)
Command 'yplay' from package 'yiff-server' (universe)
Command 'goplay' from package 'goplay' (universe)
gplay: command not found
ocean@ubuntu:~/Videos$ gst-launch playbin2 uri=file:///VREC0006.avi
Setting pipeline to PAUSED ...
ERROR: Pipeline doesn't want to pause.
ERROR: from element /GstURIDecodeBin:uridecodebin0/GstFileSrc:source: Resource not found.
Additional debug info:
gstfilesrc.c(1042): gst_file_src_start (): /GstPlayBin2:playbin20/GstURIDecodeBin:uridecodebin0/GstFileSrc:source:
No such file "/VREC0006.avi"
Setting pipeline to NULL ...
Freeing pipeline ...
ocean@ubuntu:~/Videos$
===以上偿试两指命令均不成功 ,为何 ??

问题2.
上述错误提示中的,这个函数gst_file_src_start () 在哪里可以找到 ?
   按文档 Multimedia_User's_Guide 放入虚拟机编译的是以下几个包:
   libfslcodec, libfslparser, libfslvpuwrap, gst-fsl-plugins, gst-plugins-gl, and fslalsa-plugins,
   上述包的源码均查找不到函数gst_file_src_start ()  ??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请问image的编译你是安装文档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编译的么?

网友B:
端午节回来后再讨论,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image的编译你是安装文档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编译的么? ...

是的,
3.2.3 gplay Player
gplay is a command-line based player. It is based on GStreamer playbin2 element and
provides full functions of playback, including trick mode, video display setting, and so
on.
The command-line is:
$gplay $MEDIA_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gplay tool, see the GStreamer Command-Line Player
Application Specification document included in the multimedia release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