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的串口2问题

楼主(2014-05-30):
看了C30带的.h文件,发现里面并没有串口相关寄存器的定义,那么在程序中怎么引用呢?请指教,谢谢了!
还有PIC24F自带的红外接口是怎么用的呢?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第一、只要datasheet中有串口uart或是usart 描述,对应的.h文件肯定有串口相关寄存器的定义
第二,假如你没找到,你查看一下相应的IO配置队形的串口管教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