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有必要加MAX809做外部复位吗?

楼主(2014-05-30):
刚使用STM8单片机做活,委托人为可靠性考虑非要加外部复位IC。但是觉得现在的单片机在内部电路上已经考虑的很周到啦,没有必要所谓的双保险。我也没有找到加外部复位IC的例子,反倒是看到了有人加外部复位IC导致故障的讨论。
http://bbs.**/thread-366270-1-1.html
到底要不要加呢,请高人指点。
如果加上外部复位好,在Vcc=5V条件下应该如何选择MAX809的动作电压?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只有像51那种片子才需要加。

网友B:
我看工作场合;
工业上我一般加一个,因为现在MCU的工作电压范围都比较宽;
比如0.9~5V工作的MCU(我夸张点),电源才升到1V左右,MCU就开始工作,那就麻烦了;
可能其它芯片还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工作场合;
工业上我一般加一个,因为现在MCU的工作电压范围都比较宽;
比如0.9~5V工作的MCU(我夸张点 ...

我的情况是仅这一个需要复位的器件,你的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单片机的复位输出来同步,也没有必要使用外部专门的复位IC。

网友B:
电源不稳定时候,MCU就开始工作了,假如你的IO来驱动继电器,可能继电器回来回的跳;
具体还是看你自己的应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稳定时候,MCU就开始工作了,假如你的IO来驱动继电器,可能继电器回来回的跳;
具体还是看你自己的应 ...

电源不稳定的时候,MAX809也是会反复复位的吧?这样与内部的复位电路有多大区别呢?

网友C:
不需要,STM的芯片内部一般不都有电压监控器吗,低于设定的电压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不稳定的时候,MAX809也是会反复复位的吧?这样与内部的复位电路有多大区别呢? ...

有140mS的复位脉冲;
假如你将内部FLASH当EEPROM用,刚好在读写内部FLASH的时候,可能会丢数据;
:)目前我还没碰到过,以前用51确实碰到过;
当然也有弊端,那就是复位太灵敏了,有时经常复位;
所以还是看你自己产品的要求,纯属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40mS的复位脉冲;
假如你将内部FLASH当EEPROM用,刚好在读写内部FLASH的时候,可能会丢数据;
目前 ...

MAX809的140mS复位脉冲比STM8内部的长多啦,不过可以通过在程序中加入开机延时更加灵活的解决这个问题。另外,STM8好像不能设置掉电复位的阈值吧?没有找到相关设置。如果要提高动作阈值还是需要外部电路的。

楼主:
更正:如果选择外部复位IC,最合适的型号是MAX803。它是开漏输出的,可以避免内外两个复位电路的冲突。这是受到8L mmuuss586 的图片提醒才想到的!

网友D:
焊上外部复位芯片.然后用nc电阻给屏蔽....满足客户需求又不用管那么多麻烦事

网友E:
客户要求就加,虽然一点用也没有。不加,到时候出问题了二逼客户就开始瞎bb了。

网友F:
实际应用感觉无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上外部复位芯片.然后用nc电阻给屏蔽....满足客户需求又不用管那么多麻烦事 ...

我是初学者,只是希望从原理上辨清楚,从而得到提高。其它的“主意”就不在这个范畴啦。: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应用感觉无必要

科学要讲道理,不能凭感觉。要是工程师都凭感觉啦那可是民族的悲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客户要求就加,虽然一点用也没有。不加,到时候出问题了二逼客户就开始瞎bb了。 ...

符合国情!可客户对成本极端追求,等他明白过来还是会埋怨你不够朋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科学要讲道理,不能凭感觉。要是工程师都凭感觉啦那可是民族的悲哀呀! ...

看看STM8S103的功能框图,复位功能介绍,就知道该不该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STM8S103的功能框图,复位功能介绍,就知道该不该加了。

很多时候 不是光考虑一个片子的,有可能要从整板考虑要不要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只是希望从原理上辨清楚,从而得到提高。其它的“主意”就不在这个范畴啦。 ...

哪就与你有关了.有人不加能搞定,有人不加搞不定,有人加了搞不定,有人加了能搞定.

ztb
版主这是曲艺论坛还是技术论坛呢?

网友F:
只是希望从原理上辨清楚,从而得到提高。很赞同这种说法,其实没什么,看看这个器件的DATASHEET,POR BOR功能描述很清楚,外围该加什么,都有理有据。照抄别人电路,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得到根本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希望从原理上辨清楚,从而得到提高。很赞同这种说法,其实没什么,看看这个器件的DATASHEET,POR BOR功 ...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却不一定,有许多IC性能有瑕疵可那个自曝家丑呢。最近搜索了许多帖子,STM8在复位上出问题的还真不少。反映最多的是复位“过度灵敏”;还有出现可控硅效应不能复位的也很多。我没有实际经验但是分析起来无非是布线问题或者芯片问题,看来只有自己实际用过才能辨明真伪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却不一定,有许多IC性能有瑕疵可那个自曝家丑呢。最近搜索了许多帖子,STM8在复位上 ...

硬件设计不良导致可控硅闩锁,你赶脚用个看门狗能解决嘛?嘛?嘛?嘛?嘛?

网友F:
实践出真知,不过器件厂商也在不断改进,看看对应器件版本看看厂商提供器件错误说明,存在哪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实践出真知,不过器件厂商也在不断改进,看看对应器件版本看看厂商提供器件错误说明,存在哪些问题。 ...

赞.只有实验一下才知道你做的板子会引起什么问题.
一般人遇到问题都在埋怨厂家.可是没问题的人也不出来说话.你没法统计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赞.只有实验一下才知道你做的板子会引起什么问题.
一般人遇到问题都在埋怨厂家.可是没问题的人也不出来说 ...

使用新器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往往需要费很多努力解决,而后发现厂家后续版本器件解决了这个BUG,不用那么别扭了,有点心酸的感觉啊。

网友:
没有必要加。
如果一定要加,不要使用推挽输出的复位芯片。
如果一定要用推挽输出的芯片,要串一个适当的电阻。

网友H:
不需要外加复位电路。芯片内部已经含有BOR和POR模块,已经能保证充分上电和掉电复位了。
如果一定要加复位,可以用803,在我很早的帖子了已经解释过,原因是STM8S的内部不可屏蔽复位都是通过一个MOS连到复位模块。这个MOS的电流很小,如果外部加的是一个PP模式的复位IC,在复位阶段,这个MOS会有大电流流过,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外加复位电路。芯片内部已经含有BOR和POR模块,已经能保证充分上电和掉电复位了。
如果一定要加复位 ...

“很早的帖子”是您的主题贴还是回复帖,大概时间是什么?关键词?能提供线索吗我刚才没有找到。

网友I:
我觉得没有必要,有BOD功能的片子不需要吧.

网友J(2017-05-19):
矫情!看图:

在上电期间,POR保持设备处于复位状态,直到供电电压(VDD和VDDIO)到达BOR的启动电压。
此时,BOR复位取代POR,POR自动关闭。BOR复位一直持续到供电电压到达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