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万用表电阻档显示数字的维修

楼主(2014-06-05):
DT-830T的数字万用表电阻档不显示1 了,上网搜了一下,都说是有电阻烧成无穷大,按他的方法检修无果,不得不一步一步分析电路。结果发现是Q4的贴片三极管坏了,用直插的9013代换,故障排除。实测电路如上。

网友A:
不错,再接再励

网友B(2014-08-18):
这个三极管好象是温度补偿用的,你这样代换不知是否会引起测量精度~~~~~

网友C(2015-06-28):
这个三极管是起过压保护作用的,当不慎用电阻档测量电压时,该三极管击穿,使万用表的输入端短路,保护表的测量电路不被烧毁。三极管的击穿电压约为7v。当电阻档不无穷时,首先检查该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