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个合理的脉冲计数方案

楼主(2014-05-30):
请教一个脉冲计数的程序思路。脉冲最高频率为10kHz,即100us。我是用读IO状态计脉冲共11个IO口,每40us进中断读IO状态,如果以前一次不同就加1 ,等结束后在除2,但期间每200ms要向上位机发送已接受的脉冲个数,怎样才能更合理的运作这个流程? 单片机是stm32f103ze

网友A:
最好用PWM输入捕获;
估计硬件被定死了,没法改;
脉冲,你主程序可以一直读;
发送数据,可以用stm32滴答定时器,就不用再增加个定时器了,隔200mS向上位机发1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PWM输入捕获;
估计硬件被定死了,没法改;
脉冲,你主程序可以一直读;

上位机每个200ms,会发一个通讯指令,我接受到后,在将数据发送上位机。器件需要将15通道的AD数据和脉冲个数整理好,接收到上位机指令后,一起将数据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B:
脉冲计数, 还 11路. 建议使用输入捕获, 这样三个定时器最多可以捕获 12 路, 而且都在中断里完成. CPU 消耗时间比较少.
可以和你的通信程序不干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