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很多STM32F103烧成电源短路

楼主(2014-05-30):
有个产品用STM32F103C8T6,是裸板(没有外壳的产品)给工厂用,现在经常返修,都是STM32烧成电源短路,有的板都换了几次IC了,板上还有其它IC,为何只是STM32烧坏? 一直找不出原因,自己试也试不出来,问客户也都正常使用,现在只要坏就给他们换,换了过不久估计又坏,心在滴血呀,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都碰到一样的问题,我曾经碰到IO口不小心碰到高电压立即烧坏的情况,是不是STM32抗静电不行还是怎么样? 我们其它产品用又是很好的,但是有外壳保护的产品,谁能告诉我原因?

网友A(点评):
你好,你们能维修STM32的主板吗

网友B:
即使抗静电能力差,也不会这么容易烧的;

我们去年买的1台样机(工业上用的),还是学校的学生做的,用的也是103,我拆开看了,板子设计的比较差,但人家也没坏,而且人家还卖了不少

网友B:
可能还是你哪里设计不合理吧;
我用过51,PIC,ST,NXP,TI的M3,FREESCALE,加上台湾的,至少15个厂家,从来没有烧过MCU
最多是我程序写的不好死机

另外你的量应该也不大吧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40256-1-1.html
昨天发的帖子,我做过的板子1小部分;

有些产品,我是加了隔离的,有些产品我是不隔离的
最近刚做了个4KV的高压产品

网友B: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产品上,自己要分析下,个人感觉应该不是静电;
如果对可靠性要求特别高,用英飞凌的不错;

网友C:
对外引出的I/O不加保护的话,很容易出这种问题。不相信可以多找几家的片子试试。

网友D:
这个怎么说了!  我这边之前也用过 STM32F103C8T6  ,统一和楼主说的一样没有外壳,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问题!
后面因为功耗问题,换成了 STM32L151C8T6  PCB 和电路都是一模一样,目前没有一个 STM32L151C8T6 坏掉的!!
你们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而且我们最开始用 STM32F103 也是奇怪,贴片的测试好了的,上好外壳基本都用的好好的! 坏IC 的都是什么情况了,都是防修机! 而且防修的问题描述 根本不是 MCU 不工作,但是给维修的人员拆开外壳维修的时候 ,发现IC 坏了!
根据现象你们说一般是什么问题,同样的东西后来换 STM32L151C8 ,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网友E:
不要吧这些归结为静电.
我很怀疑是你io没有隔离直接驱动远端io.

网友F:
话说我也碰到过两次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是**作不规范导致的。毕竟每个片子都有它的个性吧!

网友G:
一般都是输入过压!

网友H:
STM32F103C8T6货源是不是正规渠道,遇到翻新货也难免

楼主:
谢谢Aaron238,请问STM32L151C8在性能、资源上有什么区别? STM32L151C8比较可靠,是不是制造工艺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I:
可能用的数量比较小,目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还算皮实吧。

出现这样的问题,能找出原因心情才能放松,不然就是一个大石头压着

网友J:
會不會是電源IC 設計問題,才讓mcu 短路

楼主:
今天调一块新的板,STM32F103RCT6, 用万用表电路上的电压的过程中,MCU莫名其妙烧成电源短路,都不清楚什么原因

楼主:
用了这么久STM32,还对它掌控不了, 现在PA1设为ADC输入,悬空时用万用表量对地电压为1.65V,对3.3V也是1.65V, 其它ADC口对地是0,对3.3V也为0,是正确的。

网友E:
你用的便宜万用表吧.建议换福禄克.如果这个不烧就是正确的.
另外把电源烧短路的片子用大功率电源供电.用手摸,看哪里发热.如果io发热,就是io被外部电压击穿.

网友K:
STM32F103最大工作电流要能整到500mA就太好了,呵呵!

楼主(2014-07-09):
谁来救救我,不断地烧,不断地换IC,损失惨重

如果有可能,还是找找原因

网友L:
我们很多项目也使用STM32F103RCT6,但是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M:
我觉得很有必要考察一下使用环境,是否存在高温、高湿或者是大量灰尘。也可以试试刷三防漆。

网友N(2014-11-02):
楼主,还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求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826048-1-1.html

网友O:
IO一定要注意别接危险电压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O:
IO一定要注意别接危险电压源

IO没接危险电压源,你可以看一下我楼上的帖子,急啊

楼主(2014-12-02):
谁来救救我, 是不是STM也没有办法????

楼主:
我现在在调试GD32F103了,准备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调试GD32F103了,准备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GD32F103是哪个厂家的?哪里产的?

楼主:
论坛里有,GigaDevice GD32 MCU

楼主:
实验了一下,STM32F103, 12V电压串一个120欧电阻加到VCC, 实际电流最多100mA, 马上击穿成电源短路, 估计有人要骂我脑残, 而其它MCU不会,这就是事实。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实验了一下,STM32F103, 12V电压串一个120欧电阻加到VCC, 实际电流最多100mA, 马上击穿成电源短路, 估计 ...

为什么其他mcu不会?

楼主(2015-01-22):
用上GigaDevice GD32 MCU,目前没有发现烧成短路的了

网友Q(2015-06-10):
这个问题是比较烦人的

网友R(2015-11-06):
引用 楼主:
用上GigaDevice GD32 MCU,目前没有发现烧成短路的了

换了GD32后,短路有没有好很多?

网友S:
引用 楼主:
实验了一下,STM32F103, 12V电压串一个120欧电阻加到VCC, 实际电流最多100mA, 马上击穿成电源短路, 估计 ...

手册规定,每个io最多上下箝位电流是30ma,你让他走100ma,故意让它死啊

楼主(2016-01-23):
心在流血,烧了就给客户换,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T:
电源浪涌?

网友U:
你好,初次使用STM32,想请教个问题,STM32官方的硬件开发指导上说VDD等需要加5个瓷片电容,是否需要5个这么多?谢谢

网友V:
楼主如何设计的,还有供电电源部分的参数如何?电压是否安全,电流是否靠谱,你可以预留个接口进行测量测量。

网友W:
输入过压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X: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见我发的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33222-1-1.html

网友Y(2018-10-18):
哈喽  楼主 这个问题之后是怎么解决的?

@whtwhtw :??什么换GD?
换GD

网友Z:
st的芯片本身103的特性就不是特别强悍,比如我看过飞思卡尔的AD分压直接进AD,st的就不敢这么做,否则就等着烧东西了,STM32系列的皮实方面做得还是 比较差的,不过我见过STM8AFxxxx用在车载的设备上的,查了是汽车级的东西,使用的还好,估计这个和单片机以及单片机的使用环境有关,抗干扰差的,问题有时候出的莫名其妙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哈喽  楼主 这个问题之后是怎么解决的?

不是吧,楼主打算换GD的,据说这个比ST的还要差一些,

网友Y:
引用 楼主:
谁来救救我,不断地烧,不断地换IC,损失惨重

嘿嘿  大哥  最后找到原因了吗?是啥原因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嘿嘿  大哥  最后找到原因了吗?是啥原因呢?

查STM32的纹波和噪声了吗?

3.3V的电源我已经看过了 文波不大 很小

网友AB(2022-04-29):
STM32F103C8T6是48脚的,这种规格的我也碰到过很多次烧电源管脚,至今没查出原因,难道买了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