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是不是wifi芯片买来就能用,不需任何改动,还是?

楼主(2014-05-30):
我看到淘宝网上很多做好的wifi模块,一则很贵,二则不能实际使用,我需要按我自己的想法,附加一些自己需要的,电路板自己设计。很多芯片厂家提供很多方案,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型,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肯定需要外围电路了,比如电源,时钟之类的外围电路,一个芯片如何工作?

楼主:
我知道,可能还要一些EPROM,继电器,天线,电源之类的,我想知道WIFI芯片要不要改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能还要一些EPROM,继电器,天线,电源之类的,我想知道WIFI芯片要不要改动 ...

不要在淘宝网买WIFI模块,特别是私人做的模块。你可以直接去大厂买现成的模块,很多做的都很方便,用串口发信息给模块就可以了!比如,MICROCHIP,TI,华为,中兴...,你如果是做产品,尽量用大企业的产品,服务和技术支持比较到位。

网友C:
WM-G-MR-09 WIFI模块,这个很多公司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