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这句汇编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30):
LDR   Rd,label    label为程序标号,label必须是在当前指令的±4KB范围内

= 表示取label 的地址

网友B:
这是伪指令,需要工具支持,你所用的工具会处理指令的转换。

网友B:
LDR指令有N种形式,工具会根据加载的数来决定使用哪条LDR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R   Rd,label    label为程序标号,label必须是在当前指令的±4KB范围内

= 表示取label 的地址  ...

不要乱说

网友C:
这是个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