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我做的无线遥控器收发距离和穿墙能力都不理想,求教各位大大!!!

楼主:
遥控发信号到接收器后接收器会反馈一个信号给遥控器,接收器放在二楼,遥控器放在一楼,直线距离大概有180米左右,在那个位置上是完全接收不到;
在这个180米的范围内也不稳定,有好几个地方是很不稳定的,接收不了的
完完全全的新手,什么仪器都没有的
这个主要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2014-05-30):
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二!:handshake

这个是接收器PCB

这个是接收器PCB

这个是遥控器射频芯片局部PCB

这个是遥控器射频芯片局部PCB

这个是遥控器PCB

这个是遥控器PCB

楼主:
没人回复呢?

网友A:
通讯距离由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接收灵敏度、空中码流率以及电磁环境等综合决定。先在开阔地测试距离是否符合RF芯片的指标再考虑其它。注意,发射功率是不能随意加大的,一般用途的433MHz频段法律规定的发射功率上限是10mW,这个功率在采用常规天线时,低码流率开阔地通讯距离最高约五六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