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输出的电平信号放大

楼主(2014-05-30):
大家好,我用FPGA输出了一个波形,波形电平宽度是100ns,周期是100us,FPGA的IO口输出电平是3.3,现在想把电平信号放大到100V,这个应该怎么实现。
我是想通过三极管或者MOS,通过开关的方式输出。这个方式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学习....

不要围观,请谈看法:(

网友A:
如果用开关元件,比如三极管,MOS管,因为你的脉冲宽度是100ns,那么开关元件大约需要达到1ns的开关速度..............没有接触过..............

网友B:
这个 不动 楼下的解答

网友C:
要求很高的带宽,比较高的电压,不大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很高的带宽,比较高的电压,不大容易。

求大师解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师解惑!!!

4楼已经说了,你的脉冲宽度是100ns,那么要输出比较“方”的100V脉冲,开关元件需要达到1ns的开关速度。若对输出波形要求放宽一些,至少开关元件的开关速度也要在10us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已经说了,你的脉冲宽度是100ns,那么要输出比较“方”的100V脉冲,开关元件需要达到1ns的开关速度。 ...

输出波形的上升沿要求只要小于50ns就可以,有没有高速的开关管推荐,我找了好多都没有合适,基本时间都是在百ns左右

网友D:
宽度 0.1us,   如果知道器件特征,软件补偿一下就好了。 保证输出的效果即可。

理论上来讲, SiC最好, 不过,MOS很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宽度 0.1us,   如果知道器件特征,软件补偿一下就好了。 保证输出的效果即可。

理论上来讲, SiC最好, 不 ...

有没有合适的开关管推荐,急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波形的上升沿要求只要小于50ns就可以,有没有高速的开关管推荐,我找了好多都没有合适,基本时间都是 ...

若是可以放宽到50ns,那么多数小功率MOS管都可以实现。

不过你的FPGA驱动MOS,还需要加一级驱动电路。

网友D:
先学学看看  MAX15018/MAX15019,  然后,再想后面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可以放宽到50ns,那么多数小功率MOS管都可以实现。

不过你的FPGA驱动MOS,还需要加一级驱动电路。 ...

恩,但是电压输出需要到350V,高频的管子耐压都很低,只有几十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可以放宽到50ns,那么多数小功率MOS管都可以实现。

不过你的FPGA驱动MOS,还需要加一级驱动电路。 ...

大师,刚才发的这个器件是什么型号的,给我说下,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刚才发的这个器件是什么型号的,给我说下,我看看

这个MOS管型号是IRFD120,耐压只有100V,不能满足要求。
耐压350V的,到IR官方网站上找吧。

网友E:
难,难,难,做成了,可以算是模电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若是可以放宽到50ns,那么多数小功率MOS管都可以实现。

不过你的FPGA驱动MOS,还需要加一级驱动电路。 ...

SR:2KV/US,100V,二个条件一组合就有难度了。带宽是70M,

网友F: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G:
输出的频率是个难题啊,建议你看看示波器的内部构造,为什么可以有高达100多V,100M的采样。可能有帮助吧。

网友H:
应用在车载系统!

网友I:
这个要求很有挑战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输出的频率是个难题啊,建议你看看示波器的内部构造,为什么可以有高达100多V,100M的采样。可能有帮助吧。 ...

模拟示波器(使用真空的阴极射线管即示波管)的示波器里面的确有带宽相当高,输出电压达100V以上的放大器,即Y轴放大器。现在的数字示波器没有输出电压这么高的放大器。
模拟示波器的Y轴放大器,不是很容易做的,要加各种各样补偿才能够实现带宽。

网友J:
找颗CRT显示器的视放管如何?高分辩率的CRT显示器,视放带宽200M问题不大,线性不存在td和ts两个参数,响应也快。就不知楼主对响应有无要求了。

网友J:
以1280*1024的分辩率,100Hz的刷新频率,10%的行场逆程总消隐时间。
游戏级CRT显示器视放电路的带宽达146MHz
考虑到显示器可显示一条细竖线, 而轮廓锐利, 说明其可实现7uS的脉宽与边沿。
当然了,视放有“沟边电路”,可锐化图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以1280*1024的分辩率,100Hz的刷新频率,10%的行场逆程总消隐时间。
游戏级CRT显示器视放电路的带宽达146MH ...

蚂蚁所说是个好办法。
原来我只考虑了电视机的视放,那个因隔行扫描,行数也低,帧频也低,带宽只有不到6MHz。

网友K:
用mos管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1280*1024的分辩率,100Hz的刷新频率,10%的行场逆程总消隐时间。
游戏级CRT显示器视放电路的带宽达146MH ...

蚂蚁大哥好专业,这个我还真没接触过,可以查下资料:funk:

网友L:
电压这等高,开关速度太快,具体型号除非节操过次问题的可能知道型号。不然还是自己找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R:2KV/US,100V,二个条件一组合就有难度了。带宽是70M,

本来是想通过FPGA的IO口输出接一级三极管导通,然后通过三极管再驱动MOS开关管,试验后发现也不是很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已经说了,你的脉冲宽度是100ns,那么要输出比较“方”的100V脉冲,开关元件需要达到1ns的开关速度。 ...

我仿真了一下IRFP260N这个器件,根据datasheet里面的电路,但是只能输入100KHz左右的波形,再高就没输出了。100KHz的上升沿都有2us的上升时间。该器件的指标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IRFP260N这个器件,根据datasheet里面的电路,但是只能输入100KHz左右的波形,再高就没输出了 ...

既然仿真,那应该把仿真电路贴出来。

网友E:
把模拟示波器的视放电路直接抄或参考,不是行了吗?分布参数很重要。

模拟示波器的Y通道, 元件精度很高, 并且加了不少补偿回路, 只怕楼主承担不起那个成本吧

网友M:
如果能做出来,可能也得考虑辐射超标问题了。。。100V/100nS这是干什么用呢?

网友M:
lz可以这样想,FPGA + MOS多驱动源 + 级联高速开关管(高速管耐压较低些)。        另外,雪崩三极管可以获得窄脉冲高压脉冲,这个也可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仿真,那应该把仿真电路贴出来。

重新仿真了IRF840这个MOS管,仿真的结果还算理想,和datasheet里描述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FPGA无法直接驱动MOS管,这个管子驱动需要的电压比较高,弱弱问一句,怎么查找三极管,我找了一些公司的,像东芝,nec之类的,都没有详细的参数给出来,在网上怎么去找需要的管子。

既然连仿真图都懒得贴,我也就没有必要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仿真,那应该把仿真电路贴出来。

不好意思,前两天在搞其他的事,现在上图。电路只能工作到100KHz,再大就没输出了,单个三极管和单个MOS电路单独驱动,都可以达到10MHz,两部分连接就出问题了。感觉自己在模拟这一部分还是有瓶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两天在搞其他的事,现在上图。电路只能工作到100KHz,再大就没输出了,单个三极管和单个MOS电 ...

你的单个三极管驱动能力很差。
单个三极管放大,其输出电阻近似为Rc(图中R3),为1k欧。而MOS管输入电容相当大(包括密勒电容),通常可达到10nF以上。1k欧电阻和10nF电容,时间常数已达10us,你能指望它工作到多高频率?

单个三极管可以达到10MHz,那是因为你空载测试,后级输入电容几乎为零。
单个MOS管可以达到10MHz,那是因为你仿真的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输出电阻为零。
两部分联接就出问题,是因为单独测试时的条件与联接后不一致,而且相差很远。

“感觉自己在模拟这一部分还是有瓶颈”
不是在模拟部分有瓶颈,是电路分析的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单个三极管驱动能力很差。
单个三极管放大,其输出电阻近似为Rc(图中R3),为1k欧。而MOS管输入电容相 ...

谢谢,maychang老师,我找了一下之前的帖子,如果是采用推挽式的驱动方式,会不会更符合我这个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我找了一下之前的帖子,如果是采用推挽式的驱动方式,会不会更符合我这个需求。 ...

推挽驱动比单端驱动要好很多,因为推挽上拉和下拉都是靠三极管而不是靠电阻,三极管进入饱和时等效电阻很小,输出电流能力较强。
但三极管进入饱和,会产生对信号的延迟,这也影响速度。所以,三极管进入饱和不能深,一定要调整到浅饱和,甚至调整到接近饱和而不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驱动比单端驱动要好很多,因为推挽上拉和下拉都是靠三极管而不是靠电阻,三极管进入饱和时等效电阻很 ...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推挽式的电路,但是感觉都不是很一样,老师有没有比较经典的驱动电路推荐,我试着调整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驱动比单端驱动要好很多,因为推挽上拉和下拉都是靠三极管而不是靠电阻,三极管进入饱和时等效电阻很 ...

maychang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之前您说的加上miller电容MOS管的输入电容都已经有10nF了,那这个方案如果要处理10MHz的信号是行不通了?

不能说行不通,只能说比较困难,需要注意的地方很多。

网友N:
给你个参考,你可以试试。那两个电阻可能要改一下,用来控制IGBT的开关时间

网友N:
引用 网友N:
给你个参考,你可以试试。那两个电阻可能要改一下,用来控制IGBT的开关时间 ...

看错了,原来你是要放大到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错了,原来你是要放大到100V。

IGBT速度远远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