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相机问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30):
不是这个原因 查液晶背光驱动

网友A:
这个电池是后备时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 查液晶背光驱动

背光驱动在哪?没有原理图只能摸瞎了

网友B:
液晶屏和电路板的连接器附近

网友C:
没背光,你能观察到屏会变化吗,也就是说,是背光问题,还 是连屏信号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