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黑田彻》这本书

楼主(2014-05-30):
请问有谁看过《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黑田彻》这本书吗?这本书如何?

网友A:
看一看不就知道了,也花不了一天的时间,

网友B:
不是这一本,整个一套都是理论太少,缺乏相应理论,看起来会有点晕,尽管照着画瓢也能把电路调出来。

这NB吹的!你也写本看看?敢写理论的,也就UA741运放,连LM325都没有人敢算算。你想试试嘛?没拿金钢锉不要揽瓷器活。谢谢大家!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一本,整个一套都是理论太少,缺乏相应理论,看起来会有点晕,尽管照着画瓢也能把电路调出来。
...

书是不错的,刚入门的人理解有点难度。没有工程实践者更难。要学好它,必须自已对每个电路参数要手算一遍才好,真真理解电路设计的思想。

网友D(2022-12-07):
有没有电子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一本,整个一套都是理论太少,缺乏相应理论,看起来会有点晕,尽管照着画瓢也能把电路调出来。
...

学理论可以找别的书看,相反黑田彻这种风格太少了,这种风格太特别太难得。例如射极输出高频段幅度会升高,别的书中没看到过。书中很多别的书中没有的高端用法,又高端又平民,没有高深的计算让人看不懂,又能让人看到高级的电路。我感觉很不错。
xu老大好像不来了吧,没见露面,没人打架坛里冷清了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理论可以找别的书看,相反黑田彻这种风格太少了,这种风格太特别太难得。例如射极输出高频段幅度会升高 ...

他在b战还在批这本书呢!

我就是看king5555对这本书评价很高,我就看了。说了几句好话,成批斗对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他在b战还在批这本书呢!

我就是看king5555对这本书评价很高,我就看了。说了几句好话,成批斗对象。

找到这个视频看了看,人家说的也挺有道理。其实这就是学习进阶的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学简单点,不要考虑的太多了,太多了不行。其实这个阶段让你问为什么你也问不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从你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来你是初学者。然后水平提高了之后,再进阶,这时候会再问为什么,把之前知道要(会)那样却不知道为什么要(会)那样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再找书看,就进阶了。
X大的水平挺高的,高于一般人,也许是打架打多了,神经上有点受刺激,所以有点相反论调的就会被批。黑田彻这本书是中级的书,更准确点是连接高级和中级的书,适合初级之后进阶,书中内容看上去是中级,实际上是高级,没了复杂的理论计算,就变得简单了,高级的内容就变得能中级看了。
X大的这个视频中说下次讲那个电阻为什么能消除振荡,这个视频在哪里?没找到,想看看他怎么讲的,不过可能会是高数推导,高数不会,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找到这个视频看了看,人家说的也挺有道理。其实这就是学习进阶的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学简单点,不要考虑 ...

别误会,这个楼主不是我小号。不过认同你的学习阶段论。
你说的跟随器的问题,射频书籍说的多一些,黑田彻用的阻容元件应该是解决方法之一。应该是跟s11有关。
至于x的水平,其理论性没有hwm强。
hwm记得在一个帖子中,回了我个类似淘汰书籍的原则的一些话。淘汰属于阴,只有阅读量足够大,才去思考淘汰书籍的问题。人家阅读量也不小的。
x主要是表达能力差,讲的东西,我一般听不懂。主要我水平还是低。还没到达那个阶段。

网友E:
S11好像是四端口网络中的?买过《电路分析》的书,很多高数看不懂,所以走马观花看了看,现在那本书不知道在哪里。那个问题其实就是三极管Ic相对Ube有延迟,高频下相位显著滞后,导致高峰,最高峰时应该是45度。基极串电阻其实是高频时,由于Ie(负载的电压是Ie乘以负载,由无延迟的Ib和有延迟的Ic叠加而来)有了延迟,导致Ib增加,串电阻可以减小此时Ib的增加,Ic也随之降低,于是峰就下来了。但是更详细的计算不知道了,估计也看不懂。

网友F:
yuanzhoulu 发表于 2022-12-23 20:56S11好像是四端口网络中的?买过《电路分析》的书,很多高数看不懂,所以走马观花看了看,现在那本书不知道 ...

这个问题,射频把三极管当作一个黑箱子很容易解释:

这个通常被称为米勒电容

如果把放大器扩展到复数情况:就如你所说加入延迟。

最终就是黑田彻书里所说的负阻串联电容:

跟随器电路由于是同相放大器,其放大器输入到输出的电容电阻,会引入正反馈。
由于某些频段,产生负阻超过一定值,的确如黑田彻所说。
其实,半导体厂商提供的s矩阵,按照jz0095的方法转换成z矩阵和y矩阵,然后再转换再成容易理解RLC电路。
实际情况更复杂,我上面说了,s11和s21都能转一圈,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我自己用mos管,用信号发生器激励了一下,也是相位基本能转一圈。其中还有谐振点,相位突然反转。不过都是10几兆频率了。
所以看了射频书的人,黑田彻的书,他很容易理解会出现输入电阻为负阻+电容。
并不是如x所说,来自实战总结的经验,不讲理论,黑田彻所说的是高频s参数的集总化。是射频常用套路,x他自己只看模电书,不看射频书。
就他的水平,jz0095说的东西,他看不懂的。jz0095写的书,就是用负阻概念的,可见搞射频的人,对负阻很容易接受的。
模电教材的三极管小信号,在射频里叫本征三极管小信号。在更大的体系里,属于半桶水的东西。

这个米勒电容是发射结的电容?实际情况应该比这复杂,渡越时间,我那想法应该没有错。见过用射极输出做模拟电感的音调电路,具体忘了。

网友F:
我这里是描述黑田彻的跟随器电路,这个弥勒电容是be结的所有效应的总和(且是某个频段,在容性区),在半导体厂商公布的s参数表,这个be结也有可能进入感性区。
复数放大器,是考虑了放大器的s21(y21,z21),因为三极管控制电流的电场效应,在模电中被描述为实数,等效成物理元件就是无限快,超光速的,没有任何滞后。
我就是把放大器搞成复数,be结搞成复数,然后让计算机算出产生负阻的组合,结果是很容易产生。我跟你讲的是米勒电容,当然进入感性区,变成米勒电感。
其实我跟你理解的差不多。但是射频的书都是用复数表达,反而简单,没有高数,我数学基础也不行。

网友D(2023-01-17):
作者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spice怎么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