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音频输入输出实验,只听到刺刺的声音,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30):
音频输入输出实验,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 音频信号是如何采集到的?是要通过音频数据线和外部的音频播放设备连接?按照例程,只能听到刺刺的声音,并没有听到警报声。。。。

网友A:
程序呢?会不会是声音数据已经在程序里了,不用采集。

网友B:
什么硬件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呢?会不会是声音数据已经在程序里了,不用采集。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2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mcbsp.h>

#define CODEC_ADDR 0x1A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12,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MCBSP_Config Mcbsptest;
/*设置McBSP,使用McBSP1来发送和接收来自DSP 和 AIC23的数据*/
/*McBSP set,we use mcbsp1 to send and recieve the data between DSP and AIC23*/
MCBSP_Config Mcbsp1Config = {
  MCBSP_SPCR1_RMK(
    MCBSP_SPCR1_DLB_OFF,                   /* DLB    = 0,禁止数字回环方式 */
    MCBSP_SPCR1_RJUST_LZF,                 /* RJUST  = 2 接收数据符号扩展和调节方式*/
    MCBSP_SPCR1_CLKSTP_DISABLE,            /* CLKSTP = 0 */
    MCBSP_SPCR1_DXENA_ON,                  /* DXENA  = 1 DX引脚延时使能打开*/
    0,                                     /* ABIS   = 0 */
    MCBSP_SPCR1_RINTM_RRDY,                /* RINTM  = 0 接收中断模式*/
    0,                                     /* RSYNCER = 0 接收帧同步错误标志*/
    MCBSP_SPCR1_RRST_DISABLE               /* RRST   = 0 禁止接收器复位*/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NO,                   /* FREE   = 0 */
    MCBSP_SPCR2_SOFT_NO,                   /* SOFT   = 0 */
    MCBSP_SPCR2_FRST_FSG,                  /* FRST   = 0 帧同步逻辑复位 */
    MCBSP_SPCR2_GRST_CLKG,                 /* GRST   = 0 采样率发生器复位 */
    MCBSP_SPCR2_XINTM_XRDY,                /* XINTM  = 0 发送中断模式*/
    0,                                     /* XSYNCER = N/A */
    MCBSP_SPCR2_XRST_DISABLE               /* XRST   = 0 发送器复位*/
   ),
   /*单数据相,接受数据长度为16位,每相2个数据*/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1),              /* RFRLEN1 = 1 接收阶段1的帧长为1个字 */
          MCBSP_RCR1_RWDLEN1_16BIT               /* RWDLEN1 = 2 接收阶段1的字长为16位 */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 RPHASE  = 0 接收帧的阶段数*/
    MCBSP_RCR2_RFRLEN2_OF(0),              /* RFRLEN2 = 0 接收阶段2关闭*/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 RWDLEN2 = 0 接收阶段2的字长为8位*/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 RCOMPAND = 0 接收数据压扩模式*/
    MCBSP_RCR2_RFIG_YES,                   /* RFIG    = 0  忽略不期望接收的帧同步信号 */
    MCBSP_RCR2_RDATDLY_1BIT                /* RDATDLY = 1 接收数据延时*/
    ),
   MCBSP_XCR1_RMK(
    MCBSP_XCR1_XFRLEN1_OF(1),              /* XFRLEN1 = 1 发送阶段1的帧长(一个)*/
    MCBSP_XCR1_XWDLEN1_16BIT               /* XWDLEN1 = 2 发送阶段1的字长16位*/

),
MCBSP_XCR2_RMK(
    MCBSP_XCR2_XPHASE_SINGLE,              /* XPHASE  = 0 */
    MCBSP_XCR2_XFRLEN2_OF(0),              /* XFRLEN2 = 0 */
    MCBSP_XCR2_XWDLEN2_8BIT,               /* XWDLEN2 = 0 */
    MCBSP_XCR2_XCOMPAND_MSB,               /* XCOMPAND = 0 */
    MCBSP_XCR2_XFIG_YES,                   /* XFIG    = 0 */
    MCBSP_XCR2_XDATDLY_1BIT                /* XDATDLY = 1 发送数据延时*/
  ),
MCBSP_SRGR1_DEFAULT,
MCBSP_SRGR2_DEFAULT,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IDLEEN_RESET,                 /* IDLEEN   = 0   */
   MCBSP_PCR_XIOEN_SP,                     /* XIOEN    = 0   */
   MCBSP_PCR_RIOEN_SP,                     /* RIOEN    = 0   */
   MCBSP_PCR_FSXM_EXTERNAL,                /* FSXM     = 0   */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 FSRM     = 0   */
   0,                                      /* DXSTAT = N/A   */
   MCBSP_PCR_CLKXM_INPUT,                  /* CLKXM    = 0   */
   MCBSP_PCR_CLKRM_INPUT,                  /* CLKRM    = 0   */
   MCBSP_PCR_SCLKME_NO,                    /* SCLKME   = 0   */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 FSXP     = 0   */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FSRP     = 1   */
   MCBSP_PCR_CLKXP_FALLING,                /* CLKXP    = 1   */
   MCBSP_PCR_CLKRP_RISING                  /* CLKRP    = 1   */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创建和初始化I2C模块*/
/* This next struct shows how to use the I2C API */
/* Create and initialize an I2C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I2C_Setup I2Cinit = {
        0,              /* 7 bit address mode */
        0,         /* own address - don't care if master */
        84,            /* clkout value (Mhz)  */
        50,            /* a number between 10 and 400*/
        0,              /* number of bits/byte to be received or transmitted (8)*/
        0,              /* DLB mode on*/
        1               /* FREE mode of operation on*/
};

I2C_Config testI2C;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3};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Line*/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0};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5};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0,0x17};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2,0x17};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FF};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FF};
/*定义McBSP的句柄*/
MCBSP_Handle hMcbsp;

Uint16 i2c_status;
Uint16 i,temp;

void delay(Uint32 k)
{
   while(k--);
}

void main(void)
{

    Uint16 aic23data = 0;
        i2c_status = 1;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0MHz*/
    PLL_config(&myConfig);

    /* Initialize I2C, using parameters in init structure */
    /*初始化I2C的格式*/

//        I2C_config(&Config);
//        I2C_start();

//        I2C_getConfig(&Config1);
        /*I2C is undet reset*/
        I2C_RSET(I2CMDR,0);
        /*设置预分频寄存器,I2C的mode clock is 10MHz*/
        delay(100);
        I2C_RSET(I2CSAR,0x001A);
        I2C_RSET(I2CMDR,0x0620);

    I2C_setup(&I2Cinit);
          /*设置I2C的Mater clock*/
        I2C_RSET(I2CCLKL,100);
        I2C_RSET(I2CCLKH,100);

    I2C_getConfig(&testI2C);

        /*初始化McBSP0*/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1,MCBSP_OPEN_RESET);
        /*设置McBSP0*/
        MCBSP_config(hMcbsp,&Mcbsp1Config);
        /*启动McBSP0*/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RCV_START | MCBSP_XMIT_START,
                0);

    MCBSP_getConfig(hMcbsp,&Mcbsptest);

    /*reset AIC23*/
    i2c_status = I2C_write( reset,          //pointer to data array  指向发送数据的数组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发送数据的长度16位
                                    1,                                //master or slaver   主模式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从地址发送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传输模式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延时
                                        );
        delay(1000);
    /*设置AIC23各部分均工作*/
    i2c_status = I2C_write( power_down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省电控制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数字接口*/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pointer to data array 数字音频格式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模拟通路*/
/*        i2c_status = I2C_write(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模拟音频格式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数字通路*/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数字音频通路控制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采样率*/
        i2c_status = I2C_write( sample_rat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采样速率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耳机音量*/
        i2c_status = I2C_write(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耳机左声道音量调节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status = I2C_write(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耳机右声道音量调节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Line输入的音量*/
        i2c_status = I2C_write(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左声道音量调节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status = I2C_write(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右声道音量调节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启动AIC23*/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pointer to data array  数字接口激活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回放音频*/
        while(TRUE)
        {
                while(!MCBSP_r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
}

/******************************************************************************\
* End of i2c2.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硬件平台?

TMS320VC5509A

网友A:
我听到警报声啦,在绿色耳机插孔上插上耳机,运行程序,就能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到警报声啦,在绿色耳机插孔上插上耳机,运行程序,就能听到。

是这个例程吗?我听得不太像警报声。。那这个警报声是如何采集得到呢?还望解释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采集到的,反正是听到了。

网友B:
注释掉代码里音频回访部分还有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释掉代码里音频回访部分还有声音吗?

基本听不到声音。

网友B:
说明程序中采集以及回放均已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程序中采集以及回放均已工作

但是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很清晰的警报声,只是刺刺的声音,另外,内部已经完成音频采集,怎么体现的?

网友C(2014-12-23):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CC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版本的CCS?

欢迎新朋友  楼主近日没来了
应该是3.3吧   希望你能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欢迎新朋友  楼主近日没来了
应该是3.3吧   希望你能指教

音频输入输出实验不是听到警报声吧。电脑耳机出口接5509的linein口,电脑播放音乐,能通过5509 的耳机口听到音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欢迎新朋友  楼主近日没来了
应该是3.3吧   希望你能指教

回复错人了,原来是版主大人,本人小白,还要多多学习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错人了,原来是版主大人,本人小白,还要多多学习请教。

相互学习  各有所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TMS320VC5509A

LZ啊,为什么我的连声音都没啊,程序跟你的一样,要想有声音,只能自己定义aic23data的值啊。。

网友F:
楼主  我先在想做dsp5509的语言实时输入输出的程序,  基于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啊  求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怎么采集到的,反正是听到了。

楼主  我先在想做dsp5509的语言实时输入输出的程序,  基于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啊  求教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用的是开发板的例程。

网友G(2015-03-04):
请问你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明白这是什么原因,电脑播放音乐,运行程序可以放出电脑的音乐,但是我要想自己采集声音数据怎么办呢,还望赐教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