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 USB 開發

楼主(2014-05-30):
Dear Sir,
我想用PC 控制 STM32F207 經由 usb介面控制 OLED顯示模組(8bit interface),請問各位有沒有USB相關資料可以提供或是範例程式.

可以用HID 方式控制嗎?
PC端軟體是不是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VC)開發?

目前我已經有以下資料:
USB培训_Part1+协议
USB培训_Part2+USB+IP及其库的使用+
USB培训_Part3+USB+OTG+IP及其库的使用

第一次使用ST 系列MCU 很多地方都不懂 請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

网友A:
怎么是繁体字。。。

网友A:
根据应用选择要使用的USB传输类型。

你的“USB培训_Part1+协议”里有讲不同传输类型的特点。

现成的可参照的Custom HID的例子中用的是中端传输类型。

楼主:
謝謝您的協助

网友B(2015-06-15):
引用 网友A:
根据应用选择要使用的USB传输类型。

你的“USB培训_Part1+协议”里有讲不同传输类型的特点。

你好,f207用的usb库里好像没有Custom HID的例子呢?
只在f103的usb例子里看到过custom hid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应用选择要使用的USB传输类型。

你的“USB培训_Part1+协议”里有讲不同传输类型的特点。

请问有没有f207或者f107的usb hid 双向通信的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