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FT232RL输出全为零

楼主(2014-05-30):
各位好!我在用FT232RL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FT232RL连接上电脑后,用串口调试软件来发字符,用示波器观察输出信号,波特率是对的(起始位,数据及停止位的时长都是对的,波特率是9600或115200时都是对的),但所有的数据都变成0。后来把另外的一个接口模块上的相同型号的FT232RL换到这个板子上,输出就对了。反过来把有问题的这个FT232RL芯片换到原来好的这个模块上去,输出也不对。是不是说明用的这个FT232RL芯片有什么不对呢?是它的配置不对,还是什么问题?芯片测试过不止一块,都是这样,是同一批的芯片。如果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请帮助。谢谢!

网友A:
FT232RL为接口转换芯片,可以实现USB到串行UART接口的转换,也可转换到同步、异步Bit-Bang接口模式。

1.根据你说的情况,可以判断,你手里的FT232RL和你的板子电路是不匹配的,你认真看一下是那个公司的芯片,详细读一下数据手册,实现同样功能的芯片,不同厂家的有可能存在差异,宣传资料没有提到兼容谁家的芯片的,一般都有一些差异,看一下数据手册中的推荐电路和你板子上的电路,有什么不同。
2.一定要从正规代理商或者原厂采购芯片,电子市场和网上买的芯片,拆机件,旧货,残次品比较多,不要贪图便宜,造成不必要的人、财、物的损失。
3.FT232RL还是很好用的,我们一直在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