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L库的一个例子分析

楼主(2014-05-30):
先来看一个例子

代码1
  1. CSL_FINST(osdRegs->VIDWINMD, OSD_VIDWINMD_VFF0, FRAMEMODE);
是什么意思呢?

在cslr.h中,CSL_FINST定义为
代码2
  1. /* the Field INSert (Token) macro */
  2. #define CSL_FINST(reg, PER_REG_FIELD, TOKEN)                                \
  3.     CSL_FINS((reg), PER_REG_FIELD, CSL_##PER_REG_FIELD##_##TOKEN)
将代码1展开来
代码3
  1. CSL_FINS((osdRegs->VIDWINMD),OSD_VIDWINMD_VFF0, CSL_OSD_VIDWINMD_VFF0_FRAMEMODE);
CSL_FINS的定义为
代码4
  1. /* the Field INSert macro */
  2. #define CSL_FINS(reg, PER_REG_FIELD, val)                                   \
  3.     ((reg) = ((reg) & ~CSL_##PER_REG_FIELD##_MASK)                          \
  4.     | CSL_FMK(PER_REG_FIELD, val))
将代码3继续展开
代码5
  1. (((osdRegs->VIDWINMD))= (((osdRegs->VIDWINMD))&~CSL_OSD_VIDWINMD_VFF0_MASK) \
  2.         |CSL_FMK(OSD_VIDWINMD_VFF0, CSL_OSD_VIDWINMD_VFF0_FRAMEMODE));
看CSL_FMK的定义
代码6
  1. /* the Field MaKe macro */
  2. #define CSL_FMK(PER_REG_FIELD, val)                                         \
  3.     (((val) << CSL_##PER_REG_FIELD##_SHIFT) & CSL_##PER_REG_FIELD##_MASK)
将代码5展开,得最终表达式
代码7
  1. (((osdRegs->VIDWINMD))= (((osdRegs->VIDWINMD))&~CSL_OSD_VIDWINMD_VFF0_MASK) \
  2.         |(((CSL_OSD_VIDWINMD_VFF0_FRAMEMODE)<<CSL_OSD_VIDWINMD_VFF0_SHIFT)&CSL_OSD_VIDWINMD_VFF0_MASK);

在cslr_osd.h中
代码8
  1. #define CSL_OSD_VIDWINMD_VFF0_MASK (0x00000002u)
  2. #define CSL_OSD_VIDWINMD_VFF0_FRAMEMODE (0x00000001u)
  3. #define CSL_OSD_VIDWINMD_VFF0_SHIFT (0x00000001u)
再来看看寄存器VIDWINMD的定义

将代码7简化
代码9
  1. VIDWINMD= (VIDWINMD&~2)|((1<<1)&2);

因此,代码1的作用是将寄存器VIDWINMD的位域VFF0设置为FRAMEMODE。
三个参数分别为寄存器变量,寄存器位域,赋予位域的值。

网友A:
非常感谢   很详细

网友B:
楼主提供的资料很详细,在学习ti的dsp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到“CSL。感谢分享。

网友C(2017-03-30):
感谢楼主的详细讲解,对初学csl的我很有帮助~

网友D:
可以下载版主的C5000教程。

网友D:
CSL库应用比较简单。

网友E:
CSL库都来一个分析教材。

网友F:
CSL库其他实例应用呢

网友F:
看看C5000的数据都是关于CSL库的

网友G:
CSL还是用的不是很熟练。

网友G:
都是根据代码进行修改设计的。

网友H:
CSL_FINST什么含义?

网友H:
CSL库定义不止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