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CAN标识符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5-30):
如果stm32的can控制器中CAN过滤器设置为接收“111 1111 111X”这样11位标准ID的数据帧,(其中的X为0,1),

如果接收到了符合这个条件的一个数据帧,可不可以知道它的ID中的X到底是0还是1?
可以通过读取接收相关的寄存器的值来确定吗?

网友A:
可以。还是读接受的标识符

网友B:
接收到了,即符合要求,不会被过滤,会放到FIFO中,当然可以读取;

STM32™ 自举程序中使用的 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