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r5739设置9600波特率的一些参数不正确,但是串口还能正常通信

楼主(2014-05-30):
以下是TI官网上的参考例程,仔细看就能发现他的波特率设置跟用户手册上写的是不一致的
void initUart()
{
  // Configure UART pins P2.0 & P2.1
  UART2_PORT |= UART1_PIN + UART2_PIN;
  UART1_PORT &= ~(UART1_PIN + UART2_PIN);
      // Configure UART 0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SSEL_2;                      // Set SMCLK as UCLk
  UCA0BR0 = 156 ;                              // 9600 baud
  // 8000000/(9600*16) - INT(8000000/(9600*16))=0.083
  UCA0BR1 = 0;
  // UCBRFx = 1, UCBRSx = 0x49, UCOS16 = 1 (Refer User Guide)
  UCA0MCTLW = 0x4911 ;
  UCA0IE |= UC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UCA0CTL1 &= ~UCSWRST;                     // release from reset
memset(uartRXBuf,0,sizeof(uartRXBuf));
}

楼主:
其中如果UCA0BR0=156的话,那么选择的时钟频率为24MHz的,但是后面的UCA0MCTLW=0x4911,这个值在用户手册上选择的时钟为8MHz,这完全不是通过用户手册计算出来的值,但是这样设置反而能够正常传输数据,要是通过用户手册计算出来的值反而不能正常串口通信,这是为什么?希望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UCBRFx = 1  这个值确实是通过24MHz计算出来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