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AD采样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5-30):
使用DSP28335时发现AD所有的采样通道采样回来的数据是固定的65520,采用外部2.048V基准源,AD转换采用EPWM中断触发,这个程序以前是好用的,现在增加了一些变量和浮点运算功能函数,但是通过变量观察窗观察AdcRegs.ADCRESULT时就发现数值为65520,所有的通道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变化(ISREPwm1_Zero中断是正常进入的,,AdcRegs.ADCST.bit.INT_SEQ1==0和AdcRegs.ADCST.bit.SEQ1_BSY==1标志也都是正确的,但就是感觉AD没有正常启动转换),当我删除掉那些后来加的程序和变量恢复成原来的程序,或者随便加减一条无关紧要的语句以后AD数值就又正常了,应该不是运算量增加或者堆栈溢出导致的呀?

楼主:
程序里是定义了较多的全局变量和数组变量(包括浮点数组),函数也较多一些,但是编译并没有任何警告和错误,而且我也看过MAP文件了,变量和函数标志都没有超出规定的存储空间和堆栈空间的长度,并且CMD文件里的数据段程序我也重新修改过,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程序编译后的OUT文件大约是320K左右,有高手遇到相似的问题么?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不停的复位寄存器,下程序,多试几次就可以了。分析原因,可能是电脑USB链接与仿真器不稳定。本人的程序是ccs3.3.烧入FLASH就不会再存在这种问题的,可以很好的控制

网友B:
65520转换为模拟电压是多少呢?
是不是采集到的悬空电压呢
应该是你没有配置好

网友C:
贴上原程序和更改后的程序吧。看看硬件上端口是否和你软件设的端口符合

网友D:
看看你的源程序吧

网友E:
尽量少在循环体里面定义局部变量的啊

网友F:
堆栈溢出有可能的,,存储的空间不足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2014-11-19):
同求28335ad采样问题,急求前辈们指导。

网友G(2015-08-19):
我想问下,DSP28335的片上ADC采用外部2.048V基准源,AD转换采用EPWM中断触发,您实现了吗?为什么我用2.048做基准和3V做基准,量化后的数值基本没变化?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DSP28335的片上ADC采用外部2.048V基准源,AD转换采用EPWM中断触发,您实现了吗?为什么我用2.048 ...

这个应该是没有配置对吧    需要配置使用外部参考还是内部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