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或IAR中,中断服务函数可以写在main.c以外的.c文件中吗

楼主(2014-05-30):
这两天写一个程序,由于与TA相关代码比较长,就直接写了一个timer.c放相关的函数代码,其中就包括中断服务函数。结果发现程序可编译下载,但中断函数却不起作用了。后来把这个函数放到main.c里就可以正确运行了。
我记得中断函数是不做extern声明的,那放在main.c以外的中断函数该如何使用呢?

相关下载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问题

网友A:
代码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B(2014-07-18):
问题解决了没啊

网友C:
包含头文件的

网友D:
这个是需要正确的调用的,对于中断函数的话需要多做些基础性的配置的。

网友E(2016-09-02):
DSP刚入门,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人能解答吗

网友E:
我也是想把中断函数在一个单独的.c文件中实现,但是中断函数中好像是不可以有形参,二外部需要传数据给中断函数处理的话,只能用全局变量,但是我用extern声明全局变量的时候,编译的时候总是出现链接错误

网友E:
在main函数外面声明实现中断函数,硬件识别的中断函数入口地址是不是变了啊,所以才会出现编译的时候链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