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20VAC 输入 输出12V 1A 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14-05-30):
求一个220VAC 输入 输出12V  1A 开关电源电路,
一定需要抗干扰能力强 ,现在的top 系列管子不行
匿名
你好!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A:
"抗干扰能力强"
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L1 L2 L3 是在同一变压器上吗

楼主:
这个也太简单点了吧  感觉不太行!!我用在控制变压器  或者 电加热  上面的 电力调整器上面

网友C:
top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