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谁有火牛开发板stm32F103VET6的SDIO+fatfs工程

楼主(2014-05-30):
求指导,哪位兄弟跳过SDIO模式带fatfs的SD卡读写

网友A:
这个没有,你可以联系厂家啊

网友B:
火牛的开发板上SD卡用的是SPI模式来控制的好不,SDIO的线都没接,据我所知,除了野火的使用SDIO来操作SD卡,原子战舰虽有但是不常用,其他(市面上常见的几种)的还真没见过用SDIO来接sd卡的,所以 你可以参考野火的板子上那一章节来写程序。

网友C:
也在找这玩意。网上有的或是开发板厂家做的都是SPI接口控制SD卡+FAT32。我有单独的SDIO的方式读写SD卡。但加上文件系统的就没有了。尝试移植后,没有成功

楼主:
是啊,确实是这样,开发板配套程序只有基本实验,很难用于具体项目,看来只能自己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