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07仿真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4-05-30):
TMS320C5507仿真器连接时,选择的时候没有找到5507。只有5502,5509和5510,但是选择他们都连不上。求大神指导5507和仿真器怎么连接?

网友A:
CCS版本是多少?升级到高一级的版本试下。

网友B:
CCS3.3里面是没有的  你看看其他版本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版本是多少?升级到高一级的版本试下。

3.3的